LM317K无法恒流

楼主(2008-12-14):
(无正文)

网友A:
要么热保护了,要么电阻的温度系数过高

网友B:
此法不能用,本人上过当

在要求不高的场合或许可以凑合。

楼主:

因为暂时没有小的线绕电阻,我就用两个2W的普通电阻并联作为输出和Vref之间的电阻,输入24V电压,结果电流一直往下降且最高达不到1.5A的电流,最后器件坏掉。

网友C:
按这描述估计是热保护了

是不是没给317加散热片?

楼主:
低电流可以了

下午串接了一个多圈电位器试了下,电流120MA可以恒定了,但是器件就比较热了,因为没有合适的散热片,我下面只是垫了个厚铝片散热,谢谢楼上大家的建议,找到合适的散热片再试下大电流。

网友D:
LM317,我一般只用在几十mA的电流情况下做恒流啊

LM317好像最高只经过1.5A的电流吧

网友E:
要保证317输入输出电压差

317可以做到恒流,但是有条件,必须要保证317输入输出电压差在4V以上。当然也不一定都是4V,不同厂家的可能不同,但都必须要有几伏的压差才行。

网友F(2009-01-16):
你也不算一算,1.5A功率是多大?

网友G:
什么都有范围的,都要算的。

网友H:
太大了不行

网友I:
1.5A,你是不是疯了。如果压降3v就要4.5w你不是要它的命吗.

网友J:
楼上的对啊!

楼上的对啊!

网友K:
不难不难

在LM317只需要加一个半导体散热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