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8-12-15):
由于理论学的不好!请教大家个问题。在理想的变压器中能量是完全传递,是不是就说明了,在理想的开关变压器的条件下组成的正激式开关电源中,当开关断开的瞬间,原边和副边的电压不会跃变(尖峰电压)。
能不能推出这样子的结论来??
   如果存在漏感的话是会出现尖峰电压,而尖峰电压产生的原因是漏感没有进行能量传递,由于开关断开后的瞬间电流不能跃变但是电阻跃变了,导致尖峰电压的产生??
请教高手解释清楚,我是一个菜鸟,刚刚学习开关电源,对于电感和变压器的原理搞的很糊涂。谢谢各位的回帖。

网友A:
初学器件可以理想化

但了解了基本原理后,就要把所有的寄生参数考虑进去。俺刚好写到开关变压器这一块儿,截1页供楼主参考。

网友B:
时间分配

抓紧时间学习工作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