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种大容量电池组

楼主(2008-12-16):
我的笔记本电脑,因为工作关系,需要长期供电,普通电池难以支撑,就算够入备用电池一样难以解决!故,想自行设计一个电池包

1,我的笔记本电池上写的10.8v  电源适配器上写的18.5v 2.5a  就是说安全电压应该在10.8-18.5v之间 选择14.4应该是性能也时间比较这种的办法吧?

2,那我就想做一个 由12个18650锂电芯组成的电池组(3个1组并  然后4组串)每节18650是3.7v(老的有3.6v的)  让这些电芯稳定输出14.4v的电压(电流呢?)

3,周所周知 1000h的电池爆炸的威力 我准备用单节2500h 3并后总容量达到7500h的电池包  所以 不能爆炸 能不能帮我设计这个电路?要dc-dc  过电保护 过房保护 充电电路之类的 ,不用要全电路图,要的是器件的链接顺序和方法 比如说可以用两个7.2v的锂电池保护板来保护锂电 就直接用保护板代替这个电路就行了 我不可能自己制作电路板的 只能买现成的配件 请求怎么连接 谁连谁?

4还要有电量指示灯 包括充电是和用电时!成本在50元-80元左右! 有什么更好的设计办法 您请说 谢谢各位了 谢谢

网友A:
电池组的寿命关键在于容量配对,以及正确的充放电

所以必须要检测每个电池的容量,找出12只尽量相近的
(个人很可能没有这个条件哦)

1,我的笔记本电池上写的10.8v  电源适配器上写的18.5v 2.5a  就是说安全电压应该在10.8-18.5v之间 选择14.4应该是性能也时间比较这种的办法吧?
--不能这样看,因为电池电压和电源适配器电压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要想好到底用哪种接口

2,那我就想做一个 由12个18650锂电芯组成的电池组(3个1组并  然后4组串)每节18650是3.7v(老的有3.6v的)  让这些电芯稳定输出14.4v的电压(电流呢?)
--从电源适配器接口供电可以这样,如果是替代电池的话3个一串即可

3,周所周知 1000h的电池爆炸的威力 我准备用单节2500h 3并后总容量达到7500h的电池包  所以 不能爆炸 能不能帮我设计这个电路?要dc-dc  过电保护 过房保护 充电电路之类的 ,不用要全电路图,要的是器件的链接顺序和方法 比如说可以用两个7.2v的锂电池保护板来保护锂电 就直接用保护板代替这个电路就行了 我不可能自己制作电路板的 只能买现成的配件 请求怎么连接 谁连谁?
--18650 电池的容量能到2500mAh??? 虚标的可能性太大了,就算有也会很贵的
--要安全和容量的话应该尽量考虑锂聚合物电池,不过价格较贵,而且要小心假货(很多只是软封装普通锂电池)
--4节 锂电池 充电保护IC较少,可以看这个贴或自己去搜索http://www.**/bbs/d/38/70179.html,但要注意电流哦

4还要有电量指示灯 包括充电是和用电时!成本在50元-80元左右! 有什么更好的设计办法 您请说 谢谢各位了 谢谢
--同上

网友B:
不是那么简单的

笔记本DC输入有电压检测,只接受很窄的电压范围,而电池组在有效放电容量内,电压变化太大。

楼主:
有例子

你们可以搜一下 郑州东明 的 便携式可视电池盒  那个说的挺简单的 按照他的那个改改成吗?

网友C:
自己用吗?

方案是自己用吗?至于笔记本是什么型号的有很大关系,如果笔记本是支持smbus的话,单单有电压是不行的,还要有通信。如果是不带通信,那只要带过放,过充,过电流保护应该就够了。至于电量显示,则需要单片机或者专用电池管理IC。

楼主:
是自己用啊

我就是自己用 主要就是设计这个电池能长时间无线上网 工作需要
设计的电路就直接稳压输出14.4v或18.5v就行  请问5楼的   过放,过充,过电流保护 怎么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