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3.3V和数字3.3V

楼主(2008-12-23):
    首先,谁能讲讲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的本质区别。
    其次,我现在只有数字3.3V,GND,怎么样用最简单的办法转化成模拟3.3V和AGND啊?
    小弟是菜鸟,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区别

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的区别主要集中在控制与通信部分。在简单易用、参数变更要求不多的应用场合,模拟电源产品更具优势,因为其应用的针对性可以通过硬件固化来实现,而在可控因素较多、实时反应速度更快、需要多个模拟系统电源管理的、复杂的高性能系统应用中,数字电源则具有优势。

此外,在复杂的多系统业务中,相对模拟电源,数字电源是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多方面的应用,其具备的可扩展性与重复使用性使用户可以方便更改工作参数,优化电源系统。通过实时过电流保护与管理,它还可以减少外围器件的数量。

数字电源有用DSP控制的,还有用MCU控制的。相对来讲,DSP控制的电源采用数字滤波方式,较MCU控制的电源更能满足复杂的电源需求、实时反应速度更快、电源稳压性能更好。

数字电源有什麽好处它首先是可编程的,比如通讯、检测、遥测等所有功能都可用软件编程实现。另外,数字电源具有高性能和高可靠性,非常灵活。

网友A:
也许对你有帮助的网站

http://www.**/dygl/dymk/

网友B(2009-02-10):
模拟3.3V和数字3.3V 区别

模拟3.3V:电压源的输出电压一个程度
数字3.3V:信号源输出的一个信号的强度

网友C:

1 这两个电压本质没有区别
2 模拟的电源纯度高,即谐波成分少
3 从数字到模拟,通过滤波网络即可(高通或者低通,取决于你的工作频率,常用LC网络过滤)

网友D:
这些ARM,AVR的Datasheet中都有讲的

还是看看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