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全桥电源中,为什么用硬开关的话开关管损耗比较大

楼主(2008-12-24):
(无正文)

网友A:
开关管动作并不是瞬时的

总需要一些时间。
开关管导通或关断过程中,电压电流均不为零,所以开关管功耗较大。

网友B:
半桥与全桥

同样的关断时间,半桥与全桥每个管子的开关损耗是相当的,全桥的开关损耗便比半桥大了一倍

楼主:

大侠们,能不能详细一点给我讲解一下开关过程中的损耗过程,我想深入一点了解一下开关过程中的电流和电压是怎么样产生交叠的,谢谢了

网友C:
简单的说就是开关管不是理想的器件

如果开关时间为零,那么就不存在开关损耗了
现实中的开关管的导通和截至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开关在导通和截至期间会有一个过渡期,就是电阻区,这时候要是开关管上面如果同时存在电压电流就会产生损耗.

楼主:
呵呵,无限感谢

真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