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路的一点疑惑

楼主(2008-12-25):
如图
此电路目的是实现一个锂电池的升压设计,调整器IC是一款
PFM控制器,工作频率是最高300K。要求供给一个最大2A的负载。
在负载逐渐加大到400mA时,开关管的栅极驱动电压幅值就完全下降了
本人的疑惑在于,在外扩mosfet的情况下,是IC本身的驱动能力(即
EXT脚的驱动电流)不够,还是说电感的储能不足,无法供给后级那么大
的电流?

网友A:
hovpower也玩马甲了?

栅极驱动电压幅值下降,是因为输出电压下降了。

电感要用功率电感。

网友B:
首先检查电池内阻

然后检查电感是否饱和、内阻是否过大

常规锂电池的放电能力可很有限哦,
一定得注意了

网友C:
理论上

电感大小只影响电感的电流模式、电流纹波系数及瞬态响应。只要进入电流连续模式,任你电感再大,都不影响输出电压

楼主:
不是马甲...

电池另说,不是常规锂电。那么说,和IC的驱动能力无关了?另外awey老师说
的栅极驱动电压幅值下降,是因为输出电压下降了,怎么说?
看看IC内部

网友C:
hotpower说是用三个镍氢,更怀疑了

楼主:
是电感问题?

重新设计一个功率电感试试..

网友A:
首先要保证锂电池有足够的容量

可以先用稳压电源试电路

网友C:
额定电流不够

饱合引起储能下降,换大电流电感

楼主:
同意awey的观点

锂电池已经考虑了。现在正用稳压源调电路

网友D:
那么大电流还直接用二极管作输出?

效率是不是要求不高呢?

网友E:
蚂蚁就是蚂蚁,呵呵......

应该不是IC的问题,除蚂蚁说的电感饱合原因外,电感量好象也不够.

楼主:
如何折中?

换了功率电感,现在电感量为1.2mH,可是输出不了那么大功率
电压只能稳在4.3V左右,负载为6欧姆左右的电阻,即Io=5/6=800mA左右
与设计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按照boost电路电感计算公式:L=(Von*D)/(f*Ic*r)
其中:Von=Vin=3.7V
D=(Vo-Vin)/Vo=0.26
Ic为电感电流平均值,根据经验Ic=Io/(1-D)=2.7
Io为输出电流,取2A
现在频率最高上到100K(与芯片标称300K不符,质疑中)
那么,按照公式计算,取电流波形系数r=0.4计算
L=8.9uH

如果按照公式计算出来的数值,换上小电感,那么电感
很快就饱和了,于是电压全部加在mosfet上,冒烟...

这个矛盾如何取舍?对电感设计还有不少
疑惑,向各位大虾请教了:)

网友B:
带载能力差是因为你的电感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