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电源30V3A,如果你做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成本

楼主(2008-12-27):
可编程电源30V3A,如果你做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成本?
可编程指的是可以对时间,电压,电压变化方式(sweep,step)进行预先设定。
我想做这个东西,但问题很多。

网友A:
条件不充分

体积,砖头那么大?还是卡片盒那么大?
精度,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
瞬态响应,100mS,10mS,还是1mS?

差十万八千里...

楼主:
re

我没说清楚

体积,砖头那么大?还是卡片盒那么大?
-->体积越小越好。我现在用得很大,很重

精度,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
-->0.1V精度

瞬态响应,100mS,10mS,还是1mS?
-->1ms

网友B:
哈哈

就怕你掏不起那个钱:-)

网友A:
要求很高很高

1mS进入0.1V的稳态,没谁能够有本事单独用开关电源完成。除非频率跑上100M。这个频率是不现实的,效率太低。最多70%

可以搞一个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2V,3V,5V,8V,12V,18V,24V,30V),结合CLASS_G,在不同的输出范围切到不同的供电,混合电路的效率稍低,但瞬态响应极佳。但要达到1mS进入0.1V的稳态,你的负载退耦电容要比较小,不然充放电需要很大的瞬态电流。

网友C:
楼主说的只能是线性可调的了

网友B:
很明显,是LZ不懂,乱提要求

蚂蚁还当真了:-)

网友A:
用做Hi-Fi的思想去做电源

Hi-Fi,要求输出即时响应输入,个有好的幅频特性,即具有高瞬态响应;
Hi-Fi,要求供电电压不影响输出,即具有高的电源印制比;
Hi-Fi,要求高的信噪比,即具有较低的输出杂讯(纹波、噪声);
Hi-Fi,要求高的动态范围,即具有宽的输出电压范围;
所以,要做好开关电源,首先要琢磨着把Hi-Fi做好,把线性电源做好...

网友A:
最后合二为一,CLASS_H让二者登峰造极

网友D:
用线性电源方案很容易实现,

(散热器+风扇)+带10位DA的MCU+运放+大功率管,若要做得保险,加上风扇卡死超温报警检测。成本在100元以内就能做得相当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