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DC-DC芯片

楼主(2008-12-30):
请哪各位大侠推荐一款理想的DC-DC转换芯片,输入电压在9V-15V之间,输出在3V-3。3V,自身功耗要尽可能小。
如有适合的片子,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输出电流要多少啊

输出电流要多少啊

网友B:
可以考虑用一下LM431

可以考虑用一下LM431功耗低,价格也便宜

网友C:
电流多大呀?

电流不大可以用一下S-L2980A33,这种电路的外围电路就2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