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激式电源的开关管开通时产生的电磁干扰如何抑制

楼主(2008-12-31):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而言,EMI问题主要出现在开关断闭时

不管di/dt,还是dv/dt,都是这个时候最大

网友B:
可以让电源工作在dcm或crm状态,

对开通时的干扰应该有好处

网友A:
这样的话

开通的解决了,关断的却大大增加,得不偿失

楼主:
关断时产生的电磁干扰确实是要比开通时大

  谢谢版大的回复!
  关断时的EMI通过在变压器原边并RCD已经减少到比开通EMI小的程度了,所以想有没有办法抑制开通时的干扰
  似乎开通时的尖峰电流一直没有什么方法抑制,故而到版上问问。

网友A:
输出整流二极管的恢复问题

CCM下,整流二极管的恢复时间会产生一个电流的拖尾,反射到原边,即形成一个开启时的电流过冲

网友A:
在整流回路串一个几十毫欧的电阻取样

即可看到这个拖尾,可在整流管上串一个高导小磁环

楼主:
帮忙看看这个电流波形是不是CCM状态的

    我还一直以为这个尖峰电流是由于初级绕组的杂散电容引起的,看来可能是处于CCM状态。版大帮忙看看我附图的电流波形是不是连续模式。
    我的这个电源是给桥式电路提供隔离电源的,电流比较小,输入24V输出22V。是不是输入电压增大的话就能进入DCM状态?

网友A:
这是在源级取样的吧

从电流上升的斜率看,刚刚是进入CCM了。
这个尖峰电流除了输出整流二极管的拖尾电流,还包含了开关管密勒电容的放电电荷,一般有几十个nc,这也是MOS在翻转时需要大电流驱动的主要原因

网友A:
看电流波形顶部的斜率

如果其与前面的那个电流过冲开始点相交则为DCM。

至于电流过冲的大小是否影响EMI,你可以估算其面积,与MOS密勒电容的电荷量相比,如果大得不多,则说明输出二极管的拖尾不严重,如果大得多,便要考虑为二极管加软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