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Y电容对电路影响的问题

楼主(2009-01-01):
请问一下,我用反激做15W(输出15V,1A)的DC-DC变换器,输入地和输出地隔离的,我在这两个地之间接了一个153的Y电容,有Y电容满载时是15V输出,当把Y电容去掉后满载时输出电压却只有14.5V,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Y电容在这里应该只是减小输出纹波而已的,怎么会对输出电压有这么大的影响呢,而且我发现在有Y电容和没有Y电容的负载调整率差别很多(有Y电容好一点),请问一下这些是什么原因啊?麻烦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很明显是Layout问题

Y电容流经的共模电流,在某种情况下影响了TL431的取样

网友B:
蚂蚁分析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