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FP451管的问题

楼主(2009-01-05):
按照图上所示,我测出3点输出的电压总是8伏左右,是不是我的电路设计有什么问题,请诸位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要是输出120V管子就已经挂了..

网友B:
RE:

就是8V,
12V&gtVo&gt0V,MOSFET 在3V开始导通

楼主:
3楼

这个电路怎么样改进下能得到3点电压为100V左右的电压,谢谢 ,我急.

网友C:
好像是工作在饱和状态

好像是工作在饱和状态,确定是这样使用的吗?

网友C:
3点输出100V就反偏了

除非向楼上所说不共地,或者换P沟道的

网友D:
不共地的话,实际上就是一种自举驱动。

网友E:
呵呵,源极跟随器,只能输出栅极电压-V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