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20V市电转4个输出的方案

楼主(2009-01-05):
要求:①4个输出:+12V,+5V,-15V~0V,0V~+15V
      ②文波电压小于等于5mv
      需要用到7812 7805 LM317 LM337的集成块
请把原理图发到327584233@qq.com    谢谢

网友A:
提示一下

5mV纹波输出,不管前面的变换器如何弄,输出级肯定需要用线性稳压,Layout上注意地线,取样最好从输出电容上单独取出。

网友B:
唉,现在的学生啊....

请先把1000元打到蚂蚁的账户上,就可以请把原理图发到327584233@qq.com了

网友C:
电流没有限制吗

电流没有限制吗,如果用线性稳压去做的话,效率不是很好,最好是用开关电源做.

网友D:
哈哈,打到xwj账上也行...

网友E:
赞xwj一个,现在的学生把坛子里的人当成他的打工仔了

呵呵,

网友F:
不值得同情和帮助这样的人

我以前就讲过论坛里有这样的一些贪便宜的家伙,自己不想任何付出,只想得到。后来还被某些人给攻击了一把;还有一类人是得到了别人的帮助后连一声谢谢都不说,让人心寒。所以现在来21ic论坛有点看**肋的感觉,不上又想上,上来了又不想回答问题!不过我确实很佩服00,ant,maychang,xwj等几位同行的,他们都很热情很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