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电源纹波问题

楼主(2009-01-12):
这个电源的纹波图如下,总有一个突起部分。负载越重越明显,加大滤波电容要好些,但仍明显,拿另一个别人做的同样5V开关电源,电容也一样大,未见有此波形,请教DX们,问题可能出在哪里?给小弟支下招。

网友A:
滤波电容太差了,加并小电容

网友B:
工作模式的问题

主贴的波形,是DCM的输出波形,二次侧输出时间较短,电流脉冲较为集中,幅值较大,在电容的ESR上的压降就大。进入CCM就会平滑得多。
工作模式,主要由变压器原边电感量决定。

网友C:
单从这个图就可以看出是DCM?

就是电压脉动占整个开关周期比较小就是DCM了吗?

DCM状态,开关噪声相对要小一些,特别是共模噪声。

网友B:
如何解释那个馒头呢?

通常,输入电压都不可能按定电压设计,宽电压输入的,在220V输入时,主开关的占空比约0.15,就算是按180-260V设计,在220V输入时,占空比也不足0.3,如果在CCM模式,二次侧的占空比便反过来,是0.7-0.85,二次侧初始电流不是很大,终止电流也不为零

楼主:
参数

L: 2.5mH
原边:90T
副边:3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