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转换?

楼主(2009-01-15):
想请教+5V或12V转换成+15和-15V的方案,+15和-15V是给模拟电路供电,要求比较高。输出电流100mA和1A两种,请教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纹波、效率等没有要求吗?

指标要求不全,无法回答。
指标要求不高时方案一大堆

网友B:
只要说出你的输入电压即可

说说你的原电源输入电压和电流为什么数值我就可以告诉你用什么方法来解决,按照你所说的给模拟电路供应电压要求是不高吧。你可以用CW317看看能否解决你的而要求。如果你输入电流在1000mA以下就不好说了。把你所有的情况将清楚

网友C:
CW317能把12V转成+/-15V?

Flyback
lm258x

网友D:
mc34063

用mc34063应该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B:
可以试试逆变变压器

可以试试逆变变压器变压看看

网友E(2009-02-18):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