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电源IC

楼主(2009-01-15):
我买了个LED电源,上面的字被磨掉了,是DIP8封装,但只有7个PIN,第三PIN没有,PIN1,PIN3是接电阻,电容,PIN4接变压器线圈的一脚,pin5,6,7,8接在一起,不知道是什么IC?我要买很多

cym_anhui@163.com

网友A:
要舍得出钱的话,我帮你设计一个算了。

网友B:
笨啊

不就是555、565也有可能哦 ,你可以测出它的各个引脚的电压或波形出来看看那

楼主(2009-02-25):
led power IC(ac_dc)

cby981541:
    多少钱啊?

网友C:
想造手电筒啊?

不说了,呵呵

网友D:
呵呵`这样的东西就是多公司做的`磨掉就是不想让抄板子`
告诉你下吧
这是PI公司的IC

网友E(2009-10-20):
回复 网友D:

恩,有可能是pi的lnk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