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限压电路~~

楼主(2009-02-05):
我现在在设计一个电路,需要限压在39V左右,现在系统在24V工作时最大电流为0.6A,是否可以采用PPTC+TVS的方式~~该如何选用参数呐~~
望哪位大侠指教~~谢谢!

楼主:
如何实现限压电路~~补充

更正下~~
我现在在设计一个电路,现在系统在24V工作时最大电流为0.6A,后端负载上限电压为40V,采用PPTC+TVS的方式。采用PPTC为0.4A时,TVS用1.5KE27CA,1.5KE30CA时,在37V输入电压左右时烧坏,用1.5KE33CA,5KP28CA时,在39V输入电压时,PPTC没保护,TVS发烫~~
该保护电路没起到作用,请教哪位高手~参数应该怎么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