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CDC问题

楼主(2009-02-06):
请问下面这个图里面,为什么有24v进去,没有5v出来啊?

楼主:
阻值

是不是因为R3阻值小了?

楼主:
问题想到了

是R3阻值太大了

网友A:
乱七八糟一张图

都不知道你是如何处理第6脚的。。。

网友B:
电容也太大了吧???

47u?这个电容应该用几百P到几千P的电容才合适.用这么大电容估计某部分要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