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 的问题

楼主(2009-02-12):
一个全桥MOSFET 电路如图, 这个datasheet 提供的, 按电路做好后, 发现开关管输出的方波有很严重的振荡, 如图,高端的MOS栅极输入也有这个现在,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怎么解决?

楼主:
电路

电路

楼主:


网友A:
这是漏感与极间电容形成的阻尼振荡

在DS极间加个RC吸收回路,让这个能量消耗在电阻上即可抑制。

时间常数与振荡周期相当即可,电阻大小视漏感能量而定,一般而言,大部份的漏感能量已经通过MOS的寄生二极管向源端辞放。

楼主:
弱弱问一下

DS极间加个RC吸收回路
RC 是串后并极间, 还是直接并极间

网友A:
RC串,然后并在DS两极间

C上并一快恢复二极管更好,二极管负端指向电源负端

楼主:
在 问

不带负载时, 只测MOS的 DS 也有同样的波形,  也是上面的原因产生的吗,
并接RC电路后, 振荡幅度有所减小,但最前面的一个幅度并没有减小?

网友A:
在4个MOS的DS间都反向并一个快恢复二极管

MOS的寄生二极管,恢复时间太长了。所以有这个高于VCC的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