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恒频高频SPWM逆变器输出LC滤波器的参数设计

楼主(2009-02-12):
逆变器出来的高频SPWM波经过低通LC滤波成工频正弦信号,LC的参数设计要根据其截止频率(与L和C的乘积相关)来确定,但具体的L和C怎么选取呢?

网友A:
成本小点好。

网友B:
视开关频率、输出频率定

还与波形失真度,响应时间有关,一般情况下取:

输出频率 * SQRT(开关频率/输出频率)

楼主:
我的意思是LC的截止频率已经确定的情况下

这样就还差一个关系式,比如确定了C后通过截止频率公式直接算出L了

网友B:
信号源、负载的阻抗

网友B:
当然了

这里设信号源内阻为零,也不需要阻抗变换

楼主:
比如说

单相逆变器,220V50Hz,额定容量10KVA,功率因数0.8,逆变桥开关管频率20KHz

楼主:
电容C

是不是要求流过C的电流与额定输出电流有一定关系啊?

楼主:
是不是这里做逆变器的人比较少啊?

网友C(2009-11-17):
我也对这个L和C的分别选取和疑惑,知道频率和Q参数可以确定?

网友D: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还有一个公式

应该是选择的磁芯的饱和电流相关的

两个公式一共有三个数........

网友C:
2个公式3个未知数也解不出来啊?

网友E(2010-12-27):
知道频率和Q参数可以确定

网友F:
又是箱底帖子。

网友D:
:;P当时忘了说了 徐德宏 的一本书上了

网友G:
电容可以选的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