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出故障,请教解决办法

楼主(2009-02-12):
电源部分是用3845PWM控制器控制MOSFET,然后接到变压器的原边的,副边输出有15V +12 -12,现在没有输出,经测试与MOSFET和周边的电阻什么的没有关系,现在我想确定变压器是不是坏了,把输出都断开后,MOSFET发热。我该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A:
变压器一般很难很难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