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好多遍**

楼主(2009-02-12):
谁能根据我的电路图帮我设计一款DC5V输入,双12V输出,功率为1W的变压器呢,选用E型磁芯

网友A:
有筹码吗?

网友B:
很简单,随便绕一个再调整下即可

提示:次级绕组可以减少一组的!

网友C:
这不是害人吗?

网友D:
蚂蚁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这种自激振荡

靠磁饱合发生雪崩反馈,磁损很大,工作状态受各绕组影响很大,不先作计算,很难做好。

网友E:
计算也麻烦的哦...

网友F:
初级绕组也可以减少一组

网友G:

原来发现这里原来是天堂……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看的全是天书……

网友H:
同意LS

社区什么时候能搞个  科普 讲座,好让我等菜鸟能快点成长。

网友I:
那个"蚁力神"貌似弄了一大堆科普读物在幽香里啊

论坛可以开阔你的视野,可以点拨经验,可以帮你发现问题,可以帮你找出你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惟独不能帮你的就是个人不泻的枯燥的努力,去幽香看看吧.
这个图可以用试制的方法干出来的,不过如果作为产品最好还是计算出来.
绕组太多了,找个绕组少的图,然后请大家帮着参谋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