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看一下这个市电过零检测电路是否安全?

楼主(2009-02-19):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实现过零触发

会滞后一定的角度,
没看NEC2501这个光偶的资料,但是估计导通电流会在5mA左右,最低1mA.
以1mA计算,电压要超过100V光耦才能导通,滞后角度约18度,
如果光耦需要超过5mA才能导通,那么后极会收不到任何信号,
如果光耦导通电流正好是3mA附近,那么后极会收到一个时有时无,占空比很小但是不确定的正脉冲。

楼主:
总感觉这个电路会容易烧器件

--但没有试验过,不清楚具体情况会怎么样。

网友:
4007接法改一下

反向浪涌可能导致4007和光耦同时击穿,如果4007跨接于光耦发光管两端,使光耦发光管两端反向电压不超过0.7V就高枕无忧了,但电阻功率可能要加倍......

网友B:
比较粗糙

电压瞬时值较低时,光耦输出不一是高电平,可适当调大R210

网友C:
电阻改成2个一串是不是好点?

网友B:
用恒流二极管限流比较好

楼主:
回各位:

hq_y:电阻两个一串除了分担功率外还有其他什么用途没?
PowerAnts:恒流二极管的在这个电路里起什么作用?---恒定光耦发光端电流,使光耦能饱和导通?

网友D:
电路要改进,安全性要提高,可靠性有待加强,
鉴定完毕!

网友E:
LZ电路安全没大问题

  1N4007反压约1KV, 且前端有100K电阻限流, 在220VAC线路使用基本可以不考虑反向浪涌问题, 当然要求更高的可靠性也可以使用3楼方法. 200K电阻在265VAC时功耗约0.35W(220V X 120%, 两个二极管均短路, 而电阻短路了非要捅电源进来就让它炸光藕好了-基本无明火燃烧危险), 在普通散热条件下楼主电路基本保证热安全. 5楼电阻串联建议在安全性上多了一层保障(某也如此建议 :-)。
  9楼结论同意, 但具体分析部分有保留意见: LZ电路光藕负载为R210, 在3V3系统工作, 光敏管工作电流约0.3mA, 按0.2传输比(我也查不到2501参数, 可能早已停产, 但我所使用过的光藕最小传输比都大于0.2)光二极管正向电流仅需1.5mA时输出三极管已饱和. LZ电路可以测交流频率(正向峰值大于155V就没大问题),做较精确过零检测就比较勉强。

网友F:
已经可以了

可以使用了,就如楼上说的一样。但是要注意安全。

楼主:
实践证明:这个电路还要改进(初步改动是将前面的电阻改

做了一块板子,焊接上后用示波器检测,有时候有方波信号出来,但有时候却没有,估计是限流电阻大了,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检查后才能确定。

网友G:
过零检测相位不准确,也不稳定。

同时存在浪涌损坏的可能性;
1.5KV 1.2/50us (8/20us)差模  相位 90°。

网友H:
先限幅

可以考虑先对220V输入电压进行限幅到一定的数值,用2支稳压管就可以实现,代价不高,这样对光藕的安全工作有所提高.

网友I:
不能实现过零触发

即使不考虑电阻网络的电压损耗,4007+LED的正向电压也超过2V

网友J:
呵呵,可控硅的可靠触发是个问题。。。

网友K:
加放大器.

这是个老掉呀的问题.加放大器零点不会相差1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