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各种RC网络的作用

楼主(2009-02-20):
(无正文)

网友A:
极点-零点补偿

主要是提升环路的低频(如100Hz脉动成份)增益,而高频增益要抑制,避免系统自激.

楼主:
等一下

那这些电阻,电容怎么取值呢?

网友A:
可参考自控的PI调节

极点宜取在输入纹波的最低频率点,即100Hz, 保证足够的低频增益,进升电源纹波抑制比,零点直接影响系统瞬态响应,开关频率高的情况下,宜选得高些。

楼主:
零点,极点???

我是菜鸟,这么高深的东西目前没有办法

网友B:
有点深

太高深了,听课

楼主:
极点,极点

问题来了,这个图输出24V10W,带负载11w,我在输出端的上分压电阻上加了R203和C203,发现会拉低输出电压,去除C203时Vo=23.9V,接上C203时为23.40V. 电容没问题,独石电容47nF。

后来我做了实验,用1M电阻代替C203,Vo=22.91V
                用2M电阻代替,Vo23.44V

是跟电容的绝缘电阻有关系?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如图所示的R204 C204的选择原则,请大虾指点

楼主:
LS的

估计这里没有人懂这个

网友D:
玩 HIFI 的有明白的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E(2009-03-22):
运放

仔细看lm431中是有个运放的,RC网络是不是组成一个滤波器,低通滤波器

网友F:
  以我看, 它应该不是低通滤波器,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G:
RC

TL431是运放,在这用的运放是闭环的,闭环就要有补偿,用RC,这样电源更稳定,不信你可以去了做试验,电源必有噪声。

网友H:
老菜鸟参与讨论:

R204应该只是起限流的作用,,,C204应该是滤除一些相对快变的干扰成分!
。。。。
接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