囟素灯和led这两种负载有什么不同的?

楼主(2009-02-27):
有容性负载和阻性负载的区别吗?有人这么说不知道正确不.

网友A:
都是非线性负载

网友B:
热光源和冷光源

确实都是非线性负载,卤素灯的起始电流大。LED是稳定的,可以频闪。

楼主:
用交流12

楼主:
用交流12v的电压驱动的不一样的地方

驱动卤素灯的时候降低电压,卤素灯亮度降低,没其他变化.
驱动LED时降低电压,LED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闪烁.为什么呢?
卤素灯的功率是50w.led最高用3w的,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C:
LED的驱动本来应该是恒流驱动。

解析几何啊,解析几何

楼主:
理论上是要恒流,只是要适用更大的市场

就想做成调光的,现在遇到降低电压出现闪烁的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大家帮忙下

网友:
LED调光思路采用降低电压,路子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