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变压器开气隙后匝比测试会不准,那成品变压器如何测

楼主(2009-02-27):
 偶打算买一个变压器综合测试仪,不知如何解决这气隙的问题?

网友A:
现在的工艺已经不需要这一流程

全自动绕线机可以保证匝数的精确,就算IPQC抽检,也会有专用的设备(80年代的《无线电》杂志,便报道一组上海无线电x厂胆机音频变压器的制程图,其中介绍一个简易的冶具,可以精确测量几千匝线包中一匝的误差,用的是钳表的结构+电桥),这在今天可想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从原理上分析,气隙给测量带来的影响来自于漏磁通,可以通过一个系数来修正,它应该是(漏感+自感)/自感

网友B:
拆个彩电的行输出

找人分析那气息中的材料

楼主:
呵呵,PowerAnts 说的是大批量吧?

反正偶定做的变压器合格率只有80%,你说是咋回事呢?人家说是半自动绕线机绕的,当然量比较小,不到一千只, 刚开始我们只检测引脚通断有问题的挑出来了,后来焊上去才发现还有不少绕组反的、绕组匝数错误的!搞的一头恼火啊!

 换厂家只是一方面,但谁知道换一个厂家是什么情况呢?现在的生产厂家基本对这个一点都不负责任(估计是因为这东西比较便宜没几个钱),还是自己买台设备挨个检验一下吧!
 如果气隙开的差不多的话匝比误差是不是也差不多?

网友C:
测电感比即可知道匝比

电感近似于匝数的平方

楼主:
洗碗机,偶说的就是有气隙后电感不准嘛

网友C:
电感的绝对值不准,但绕组间的相互比例还是准的

楼主:
晕,绕变压器厂家人咋说开气隙后匝比测不准呢?

 偶只想测量匝比,初级线圈电感和相位这三个参数, 不知变压器综合测试仪有问题没?

网友A:
搞个测试架得了

用于测试的电路, 保护功能要十分的完善

先测电气联接无误,各绕组间的绝缘强度,再测初级的di/dt,可精确计算其直流叠加感量,然后测其它绕组的同名端是否正确,其输出电压,误差在接受范围内即可

楼主:
呵呵,自己做太麻烦了,这方面也没经验

 现成的要是能用还是买现成的好啊。

网友D:
买个匝数测试仪,2千多

网友E:
洗碗机这个名字有创意。

网友F:
变压器综合参数测试仪可行

一般可测量匝比.电感量.漏感.相位.激磁电流等,具体咨询厂家

楼主:
呵呵,已经定了一台,两万多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