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不恒流

楼主(2009-02-27):
TNY的一个芯片空载没什么问题 一带载就切断了输出`本来电流有330MA的~结果只有20MA电流了`找不到问题了

楼主:
原理图上传上来了`看看
会有什么问题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2/200922718377832.pdf

网友A:
取样电路有问题,

网友B:
不会是没开气隙吧

一次侧电感量太大,储能不够

楼主:
我奇怪啊~刚开始是好的,后来老化一些时候就出问题了`变成了这样了`
IC看过,没坏啊
其他地方没什么问题
我纳闷呢

楼主:
还有个问题,同样是上面的那个电路。
电源在老化过程中,电流并不是完全恒流的,本来是350MA的,在加载一段时间后,发现电流会有上涨情况。经测量,发现那个电流取样电阻的阻值,会在过热后,发生改变,本来是3。1欧的,老化一些时间后,阻值会增大。是不是这样才会导致电流不恒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4楼: 不会是没开气隙吧

一次侧电感量太大,储能不够

不是吧 电感量、大了  储能会多的啊

E=1/2 I2 L啊?
????

网友B:
脉宽一定的情况下,储能与电感量呈反比的

峰值电流与电感量呈反比,故电感量增加为2倍,则I也减半,储能便降了一半

楼主:
我换了好电源的变压器上去了`还是老样子

楼主:
对了`我这个IC不PWM控制的,是ON/OFF控制的
TinySwitch-II combines a high voltage power MOSFET switch
with a power supply controller in one device. Unlike conventional
PWM (pulse width modulator) controllers, TinySwitch-II uses
a simple ON/OFF control to regulate the output voltage.

我贴了下他的介绍
在公司弄了50个这样的小电源老化,有八个都是这样子。其他的还好。
我开始也怀疑是返销电路出了问题,我把反馈给断开后还是老样子,IC也没坏,我纳闷了。。。

楼主:
呵呵  我找到问题了````

楼主:
上面那个电路,之所以不能恒流,是在于后面的储能电容失效了,后来我重新跟换新电容上去,加载大约12个小时,发现电容的容量就开始下降了,本来原定的是220UF,才能保证后面输出是稳定的,现在怎么电容加载后老会出现电容容量降低的情况?
质量不好?还是有其他会员原因呢?

网友C:
恒流? 空载时电压太高,把电容击穿了

楼主:
呵呵`不是空载时候`我是在带载后发现好些个电容都失效了`很可能是电容质量有问题

网友B:
你这电容也太差了吧

电流大可以多个电容并联,你这电流,一只220uF应该不会有问题.

24V/1.5A输出,开始俺用1000uF/35V有些热,换2只470uF/35V就扒凉扒凉的

楼主:
等合有空传两张图上来大家看看`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