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校准功能怎么实现

楼主(2009-02-28):
      毕业设计要求做可编程电流/压源,要求实现自校准,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怎么实现啊?

网友A:
命题有问题

程控电压/电流输出,离不开自身的基准源,用什么来自校?

并且,伏特是导出单位,没有标准衡器, 需要两个设备来标定:

电阻衡器: 恒定电流在融冰温度时通过质量为14.4521克,长度为106.3厘米,横截面恒定的水银柱所受到的电阻

电流衡器: 取通过硝酸银水溶液在规定条件下以每秒0.001118克的速率使银沉淀的恒定电流

网友B:
楼上说的不完全正确

伏特确实是导出单位,但是并不是没有标准衡器。
其实这个单位到底是不是导出单位,只是人规定的,而与它本身的性质没有什么关系。
就好像安培是基本单位,库仑是导出单位,
但是实际上库仑比安培更有精确的定义。
安培更应该写成库仑/秒,而不是库仑写成安培×秒
校准电压的设备就是标准电池。

网友A:
阁下把因果关系搞反了吧

库仑并没有定义一库仑的电量有多少电荷,电量是电流与时间之积

“安培”的定义:恒定电流,真空中,截面积可忽略的两根相距1m

网友A:
我把衡器和原器弄混崤了

电压的计量是比较难堪,别的量基本都可以跟据其定义,随时比较精确地得到一个原器,如1米,1千克,好像整不出1伏特

网友B:
回4楼

其实这个单位到底是不是导出单位,只是人规定的,而与它本身的性质没有什么关系。
安培是基本单位,库仑是导出单位,
但是实际上库仑可以比安培更有精确的定义。

库仑并没有定义一库仑的电量有多少电荷,电量是电流与时间之积

“安培”的定义:恒定电流,真空中,截面积可忽略的两根相距1m

网友C:
回楼上

历史上,定义变动过多次。
目前是定义电流为基本量。

网友A:
请你回答:

1库仑=6.24146×10^18个电子所带的电量,是咋得来的? 这可不是凭空弄出来的。

网友D:
用焦耳好

能量的单位是焦耳,
我晕了。这帖问的什么?

网友B:
那请你回答

“时间”的定义:铯-133原子基态两个超精细能级间跃迁辐射9,192,631,770周所持续的时间
这个是咋得来的?是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你回答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回答了那个问题,
这个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一样的。

网友A:
物理量的定义是有一个基准的

并非捏造,而是有科学依据的,在以前,人们因为研究的需要,需要精确的时钟,便把地球1900年1月1日0点自转周期作为基准,其1/86400为一秒,作为"秒原器".我们知道,所有原器都不是决对稳定的,地球自周期也是不断增长的.

在宏观上, 经历过日晷,秒漏,单摆,天体,后者精度达到亿分之一.

微观世界的研究,时间的定义被量子化,精度已经十分的高,达到几百亿亿分之一

网友A:
继:

人们已经掌握了天体的宏观运动规律,任何天体运动的历史都是可逆的,因此可以在任何时间测出地球自转周期,与1900年的差异...

网友A:
这题跑得太远了

回到主题,楼主要自校,至少需要3个精密基准源来仲裁

网友E:
严谨的话是,但这个设计好像就是要个闭环控制。

目的可能就是防止部分人将其做成开环控制电源。

网友F:
用标准电池做基准,形式上可开环也可闭环

网友G:
呵呵

其实船到桥头自然直。
既然是可编程,你的输出就是DAC。
假设你的是10bitDAC,DAC输出1023代表外部电压输出1023V,那么两者只要乘个系数k=1就行了。例如你要输出1V电压,DAC给个1就ok。
当过一段时间,发生了误差,DAC输出1,结果就输出2V电压。那么这个系数就变成了k=0.5,用户从键盘输入2V,mcu算出2乘0.5=1。

你的测量和输出的系数都要分开算。可以看看周航慈的书。

网友H:
我相信楼主所说的自校准应该不包括内部的基准源

我相信楼主所说的自校准应该不包括内部的基准源,而是想解决仪器内部基准源之外的其他器件因老化、温度等因素而引起的变化。
前提是假设其基准源是稳定的,如何自动校准整机的精度。

楼主可以找本有关“智能仪器原理”的书看看,有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