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急!!!!!!

楼主(2009-02-28):
谁能帮忙想想+400的直流电上变换出+15V的电源
有没有这样的IC
或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Top系列芯片,耐压700V,很勉强

别的办法,只能用高耐压的管子。

网友B:
功率多大?

如果功率小,对效率要求不高,那么可以大幅降低占空比,如0.15,则反射电压降到70V,加上20V的漏感尖峰,开关管承受电压约500V。但输入电压决不能上升。要可靠工作,建议用PWM+MOS

网友B:
被M大叔抢了沙发

刚才走开了

楼主:
功率很小的

功率很小的
只要给两个芯片共电的

网友C:
串电阻

简单

网友D:
呵呵呵 两位前辈很热心

网友E:
回搂主

楼主可能是想要做MOS管高端驱动吧
这个需要用自举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