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WM逆变交流输出电压和直流母线电压的关系

楼主(2009-03-02):
逆变器或者UPS中,蓄电池的直流电压经过SPWM逆变为220VAC,那么逆变前的直流电压大约应该是什么一个数值才能保证逆变输出后为220VAC?
直流电压和逆变后的交流电压是什么一个数学关系,只知道其与SPWM脉冲宽度有一定关系,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其准确的关系式,哪位大虾知道的帮忙描述一下呗~

网友A:
母线电压

理论上=(输出峰值电压+开关器件压降)/最大占空比

楼主:
感谢PowerAnts的热情帮助!

感谢PowerAnts的热情帮助!

“理论上母线电压 =(输出峰值电压+开关器件压降)/最大占空比”

从好多理论书籍里看到,如果逆变输出需要并网的话,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貌似是都一个比较复杂的关系式,基本上都是伴随着开方的积分或者叠加计算啊

网友A:
补充

你说的,感觉可能与自动最大功率跟踪有关

“母线电压=(交流峰值电压/最大占空比)+开关管器件压降”是基础, 2楼中开关管器件压降放错了位置。

网友B:
什么意思?

1,DC电池的电压多少?变比多少?
2,正弦和非正弦的有效值关系。

网友C:
需要 直流400V

网友D(2012-10-15):
和逆变调制方式有关,如果用SVPWM,最大输出相电压峰值为母线电压的1/sqrt(3)

网友E:
调制系数。。。。

网友F(2019-11-19):
引用 楼主:
感谢PowerAnts的热情帮助!“理论上母线电压 =(输出峰值电压+开关器件压降)/最大占空比”从好多理论书 ...

你好,请问是从哪些书籍可以看到,我想深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