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电源引起220V电压不稳

楼主(2009-03-02):
有台电脑,电源用了8年了。是ATX架构,现时用在945的主板上。
因为这个ATX电源是旧的架构,没有给CPU供电的12V,主板电源插头也只有20针,于是我自己改过,拿一些大四P的线改过,使用了大半年没事。当然我也知道新的ATX架构电流和旧的不同,说不定会出问题。
这两天发现只要电脑开,家里的灯不停闪烁(看电压表是电压起伏不定)。有此关机电源还突然没电让硬盘数据出错了。我把所有ATX电源插头断开,用镊子短路插头开机信号,电源能开灯也没有闪烁现象。
现在想请教,这个电源是不是有问题,问题最有可能处在哪?我应如何检查?(我开关电源了解不多)

网友A:
220V 线路问题,有哪地方接触不良了,说不定正打火呐

网友B:
把你第三段话说清楚再问

网友C:
2楼所言,可能性甚大

网友D:
为了你的电脑安全,换一个新的电源!

为了你的电脑安全,换一个新的电源!

网友E:
换电源没用的,先去检查家里的线路!!!

网友F:
恩,估计是线路的问题.

不过,要是电源不断处于重起状态,亦有可能.

网友G:
回楼上

肯定是线路的问题,
要是线路正常的话,想让线路上的电压抖得那么厉害,得多大功率啊
偶这里的线路,用10KW的电焊机都没有到lz说的那个程度.
要真是机箱内部的问题的话,机箱早就冒烟了。
所以真正的原因应该是线路出现问题,阻抗变大,且非线性,
这样在用电设备功率变化的时候,才会造成电压那么明显的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