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机理

楼主(2009-03-08):
它将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尽量缩小到0,得到高功率因数,我设计了一个这样的PFC电路,在整流桥后面加一个如图所示的电解电容滤波,但是很多人都说这个电解电容不合适,请问为什么?请高手详细指点一下

网友A:
唉,你知道为什么要加PCF吗???

电压和电流为什么会有相位差?

网友B:
前面加电容,还要后面电路干啥

楼主:
说实在的,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相位差

请指点!

楼主:
不知道这样对不

我说了解的电压和电流之所以有相位差,是因为电路中容性器件和感性器件的存在,造成了电压和电流有相位差,但是PFC之前我只有一个EMI环节,那里也用了比较多的容性和感性器件,对电压电流相位响应大么?

楼主:
电感量大一点

PFC原来计算得到的是750uH,现在用一个感量大一点的,会怎么样?对电路的影响是不是会影响电感的峰值电流?

网友C:
相位差在普通开关电源里就是由电容产生的.

1.普通开关电源不使用输入滤波电容时,功率因数可以很高.参见劣质电子变压器.
2.AFPC电路的目的就是用电路将蓄能电容与电网隔开,你加了这个电容意欲何为?友人说不合适是因为给你面子,这样干估计会有不少人说难听的话.
3.其实,EMC电感和电容的存在确实会影响功率因数,问题是多大,问题是对不同频率的电信号影响有多大,在成品电源中,这个滤波器对工频影响很小,但你设计的我不敢保证.
4.2楼XWJ的问题是关键点,请在WWW.BAIDU.COM中搜索"APFC工作原理"一词解决.
5.电感换大,几乎每个电参数都受影响,这是毋庸质疑的.

网友D:
桥式整流之后加电容功率因数低并非因为电压电流不同相

而是电流波形非正弦,实际上是相当窄而高的脉冲(顶部可并不方)。这样的电流,对电网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才需要PFC电路。
楼主加上这个电容,后面的PFC电路一点作用也没有了。

网友E:
pfc电路提高了功率因数

pfc电路提高了功率因数,但是增降低了整个电源的效率!

楼主: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指点!真的学习到一些东西了
但是我也确实见过有加一个这样的电容的,不过容值很小,我想应该是抑制电压尖峰的作用吧
我尝试设计的山寨板电源的PFC这里的损耗,包括开关管、整流桥、快速二极管等经过计算损耗了22.05W,确实好大

还有,想请教一下大侠,我经过计算得到的743uH的电感(流过的峰值电流MAX为4.972A),不知道用什么铁芯好,比较实用又便宜一点的,麻烦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E:
回复楼上的

我见过很多的PFC电路前面都是有哪个电容,不过不是电解,容量都是10UF以下的。电感基本上都是用环型的。

楼主:
是的,我看见过的都是无感电容

确实是,10u以下的无感电容,大虾说订做一个这样的电感大概市面上要多少大洋

网友C:
一般来讲,这种频率的电感或变压器使用铁氧体作为导磁

材料,一般称之为磁芯,简单的讲磁芯的主要参数包括外型和材料牌号(铁氧体有很多种牌号).
外型有标准件,当然亦可定做指定外型的(如果你愿意),查表确定一下即可,如果是我,选EER的,具体尺寸需要一些数据并详细计算一下.
牌号根据你选择的磁芯厂家给你的选型表确定,相关数据他们也会一同给你的.
通常情况下,量小,没有厂家爱尸吊,从电子市场抓货者,牌号按PC40处理,外型有表,工作频率要向选的牌号靠拢.

楼主:
我的PFC工作频率为125K

老实说,我不知道这个电感的外型有什么?还有那个牌号,大侠能否告诉一个相关的链接,专门介绍PFC电感磁芯的外型和牌号的,非常感谢

网友F:
首先弄明白: 电压电流没有相位差的时候,功率输出

功率输出是怎样的???

后端需要的,又是什么。

知道了这两个基本原理,理论就不难了。

网友G(2011-03-18):
那个电容的作用就是抑制高频噪声,一般都是1uf左右的......

网友H:
在后面加了一个电解电容后,整流二极管的导通时间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