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的一点疑惑

楼主(2009-03-08):
查了2SK3569的资料,发现它的栅极驱动电压MAX是如图的4.0V,但是我测试一芯片驱动PWM高电平却有13.7V,供给这个MOS管,为什么这个MOSFET不烧掉,还能承受

网友A:
学英文

标示的数据,是可以让这器件工作的threshold 电压,低于这个数字不保证
至于为什么不损坏,是 gate-source breakdown 电压

网友B:
学习了

其实这个我蒙的话也不会蒙到楼主那么远的,你也太有才了

楼主:
哦,

是不是PWM的幅值在threshold电压和gate-source breakdown 电压之间的都可以让开关管开通?弱弱的请教一下

网友C:
回楼上

注意此时(threshold电压下)电流仅1mA,还不能称为“开通”,离允许的最大电流还差得远。

网友D:
找找下面应该有曲线图的,那个更直观

网友E:
LZ,Vth是开通时的的动作电压,而不是耐受值!

意思是达到那么多电压就会开始导通,但导通程度会不同,而且器件有差异性,有的2V可以导通,有的可能要3V、4V才能导通。

而器件能承受的最大值在Maximum Ratings参数里,栅极承受电压是下图的红框里那个:

楼主:
谢谢

要开通MOSFET,栅极的驱动电压幅值够了,那个电流大小也有要求的么?不是说MOSFET是电压型驱动器件?弱弱的请教

楼主:
规格书里面那个是开通的最小电流值呀!请指点

如题,谢谢指点菜鸟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