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这样用保险丝和压敏电阻是否正确?

楼主(2009-03-09):
(无正文)

网友A:
我觉得压敏电阻换稳压管还好些

其实这个电路你不用压敏电阻也没什么的。你是在做车子吧,这个压敏电阻大可省去。

网友B:
压敏电阻换成TVS 5KP33CA

如果是室外高可靠应用,建议你换IC,2576或2596这种BUCK,其内部设计是老掉牙的过时技术,只要来个高压浪泳,芯片就完蛋。
建议你多话点钱,改用LM5505、5575、5576等型号。这些是电流控制型,可靠性非常好。
输入加自恢复保险基本没意义。

楼主:
不是用在车上的

这个电路就是需要从12V~24V直流输入获得9V电压。输出电流现在考虑到1.5A。2576手册上说用了那个C?有助于改善纹波。
最大输入为24V,这类开关电源IC的最高输入为40V,留给过压保护的空间是挺小的,不知道各位有啥好建议?这个东西需要用在室外,想避免经常人维护,现在担心一个是过压问题,第二是保险熔断后需要更换,而安装位置极不方便,所以想换成PPTC,不知怎么选型?希望指教

楼主:
像2576,2596等IC手册怎么没说最低输入电压要求

比如输出9V,输入最小电压在哪里可以知道?设计时怎么考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