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选型

楼主(2009-03-10):
我想做一个输入 3v  的方波  输出400v 最大输出电流  1A 的变压器 频率不要求太高 看选择什么变压器合适

网友A:
回楼主

至少还需要知道工作频率,才可以考虑变压器的设计。光说“频率不要求太高”,谁能知道有多高?

网友B:
铝-空气电池逆变器?

140A以上的低压电源供给器,可不简单

网友C:
哈哈,拜托LZ先去计算下初级电流和电池内阻

网友B:
洗碗机这回孤陋寡闻鸟吧

网友D:
楼主一定是看得多科幻影片了!

楼主:
多谢指教

频率现在在1KHZ左右
我现在由于初级电流太大  改了方案
输入 10v  输出100v然后经倍压整流到400v
最大输出电流要求3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