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3-13):
本人是个新手,现在要做一个课题,
设计一个dc/dc电压升压电路,实现正负3V电压到正负300V电压的输出
恳求各位大侠给予指导...

网友A:
选一个好的MOS就可以了吧

可以参考一下

micro-bridge.com

里面有一些资料(找可以外挂MOS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