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变压器上面的小瓶里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8-08-14):
(无正文)

网友A:
变压器油

楼主:
我记得以前还见过那里面,装着跟药片儿似的东西,是啥?

网友B:
这个东西

叫呼吸器。
变压器油热胀冷缩,外壳不能封闭,但也不能让变压器油接触到空气中的水蒸气,否则绝缘性能变坏。变压器热时胀出来的油进到这里,接触到的是经过干燥的空气。

网友A:
给你个图看看

网友C:
硅胶,氧化钙之类

网友A:
笨,当然是干燥剂啦...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啦!

网友D:
除湿剂,常用生石灰或变色硅胶

生石灰吸水之后就变成糊糊的了。变色硅胶吸水后变成红的。这样就知道要更换除湿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