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17的效率高吗?

楼主(2008-08-14):
(无正文)

网友A:
线性电源的效率与输入输出压差有关

效率和输出电流没什么关系
理论上1.5A的输出电流,可以做到〉1.5A,关键是你给它安多大的散热片
LM7805也是同样的规格书如果标能输出1.5A的话,你也能做到输出〉1.5A,关键还是你给它安多大的散热片

楼主:
倒啊,要是就加普通的散热片如何

网友B:
假如7805的输入是20V,输出为0.5A

则工耗是7.5W,输出是2.5W。总体转换效率只有25%;而2个7.5W的发热量相当于一把小电烙铁,效率不会很高。
又假如输入是7.5V,输出是1A。则工耗是1.5W,转换效率是76.9%。
LM317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所有线性降压的效率与输出输出压差有直接关系。

网友C(2014-07-17):
引用 网友B:
则工耗是7.5W,输出是2.5W。总体转换效率只有25%;而2个7.5W的发热量相当于一把小电烙铁,效率不会很高。又 ...

请教下,功耗怎么计算的

网友B:
20V输入经过7805调整,输出0.5A,则:电流相等(均为0.5A),7805上的压降为15V,功耗为15*0.5=7.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