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有吱吱声

楼主(2008-10-31):
请教各位:
我做了一个电源,主电源+24V接重载时,高频变压器有吱吱声,请问一下如何消除?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16172135759.pdf

网友A:
磁芯3个接触面都粘AB胶,骨架和磁芯也要粘牢

磁芯3个接触面都粘AB胶,骨架和磁芯也要粘牢。

好像和放电回路电容值有关,
我的微功率,干脆去掉了,不知道有什么后果?
舜变管电压参数要合适!稍大于24v*匝数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