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开关频率的纹波的方法

楼主(2008-11-15):
DX们 非常感谢能读我的帖子

这个一个请教贴 :)

我做的开关电源,开关频率的纹波有60mv ,但是差不多器件和走线的开关电源,别人就能做到20mv ,请问为什么我的纹波很大呢

原理图上应该没什么问题,是学习的别人的板子,走线也基本一样,就是采用的器件上稍有区别,变压器是一样的,是不是器件选用不一样导致的?
还是说  走线稍有区别就会造成纹波增大?

感谢大家的知道

网友A:
负载情况?

网友A:
我觉得要分析纹波的特性

之后再结合元件特性分析,最后考虑器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