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激变换器的绕组复位

楼主(2008-11-15):
(无正文)

网友A:
听课来了

网友B:
第二个图好像是错误的

如果两个绕组匝数相同,则二极管负端总与电源正端等电位。

网友C: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楼主:
回3楼

  如果"N"和"ND"的匝数相同,磁芯将无法复位。

楼主:
回4搂

  尝试分析一下磁复位电流的流向——做的好可以不需要主动开关的吸收电路——在一款国产工业电源(看PCB上的标示推断是5年前的设计)里发现的。

楼主:
无电流复位

  个人理解:复位电流通过“N”和“ND”互感相互抵消。

楼主:
回2楼

  知识是探索出来的,请秀出你的观点。

网友D:
这有点意思

S导通时,ND产生互感电流1对D的结电容充电,S在截止过程中,由于S的电流不是忽然为零,加上S的输出电容作用,D结电容上的电荷通过ND向S放电产生电流2,同时N产生互感电流3,由于线路阻抗较低,这两个电流都比较大,且电流方向与励磁电流相反,故可促进磁芯迅速复位。

由于常规设计中,初级漏感通常都不会太小,励磁电流可达到工作电流的5%甚至更大,那么想要利用D的结电荷的放电产生逆向磁通来进行复位,这个结电容要比较大才行,现实中的二极管好像不太可能。

那么,是否原机变压器进行了工艺上的改进,最大限度地减小了初级漏感,小到只需要二极管结电容的电荷便可以可靠复位呢?就算是,那么可以认为初级漏感的能量是很小的,就没有必要再去搞什么无损吸收了。

看来,需要拿到原机进行剖析才有结论。

网友D:
整个图供参考

网友D:
主贴方式1是传统的复位绕组接法

根据传统教科书的建议,单端正激的复位绕组通常都与初级绕组匝数相等,这有利也有弊。好处是S关闭时,复位绕组以略高于VCC的自感电动势对电源辞放漏感的励磁能量,复位时间较短,缺点是S将承受高达二倍VCC的反峰电压,实际上,由于初级绕组与复位绕组间的漏感仍不为零,故S承受的反峰电压比2倍VCC还略高些,其中还叠加了初级引线环路面积形成的分布电感所引起的过冲。

实践证明,增加复位绕组的匝数,可适当降低S承受的反峰电压,从而减小S的关断损耗。但在有色金属价格高涨的今天,这是不经济的,并且S导通时,D承受的反压也高许多,开关损耗也随之加大。此消彼涨,得不偿失。

现在,有许多优秀的磁通复位电路,如LCD无损吸收、有源钳位、双管交错等,都相当不错。

楼主:
回9楼10楼

多谢回复:
  要考虑现实中的各种因素并模拟真实过程很难,不妨先进行理想模型分析——开关S、二极管D、电源VCC、电容C都是理想元器件,S开通期间励磁电流通过N由a点流向VCC,S关断期间,励磁电流2(蓝色线)通过ND由b点流向a点,其在N中产生的感生电流方向与互感电流3(绿色线)的方向相反,亦即两电流在a点相消(励磁电流与互感电流相抵消在a点产生0电流,即用感生电场复位磁场)。

楼主:
回11楼

  如果方式1和方式2都是依靠D的导通完成复位动作,那么如果N和ND的匝数相同,方式2中的N和ND具有相同的电动势——要求a、VCC两点有相同的电位!如果D是理想器件(正向压降0V),那么VCC的电压也是0V!现实中可能的情况是VCC电压等于D的VF?

网友D:
S承受的电压应力不小啊

楼主:
回17楼

  ND匝数比N的少也没关系,那样D的电压应力会更小,不过要求S必须是双向可关断的器件,比如说晶闸管(可控硅)。

网友D:
你这样想不对

“如果ND匝数比N少,则S用双向可关断开关”

ND产生的互感电流流过S及D?那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要求S只流过ND的互感电流,而阻断N本身的电流,这两个电流对S来说,方向是相同的

我认为是ND产生比较高的互感电动势,在抵销N的自感电动势后,通过D向VCC反向注入能量,从而在N中产生反向的电流,强制去磁。

你认为呢?不妨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网友D:
还是不对,我也弄错了

若是靠这个逆向电流去磁的话,ND与N的电流相同,ND的安匝数则大于N的安匝数,合成磁通还是与原磁通方向相同。看来还是靠ND产生Vn+Vcc+0.7V的互感电动势,以较高的电势辞放漏磁通储存的能量。
感觉电压应力跟前者相同,但要多耗铜,窗口面积一定的情况,不利于绕线。

楼主:
a点不是零电流

  按20楼的时序分析,方式2在复位开始时不能实现零电流,而且复位感生电流有拉低复位电压的趋势!

网友E:
ND与N的电流不同,因为还有次级绕组。

楼主:
不忽悠

  有次级绕组复位的FORWARD拓扑请贴图上来。

楼主:
回23楼

  顶楼图中的初级绕组复位的是激磁电流,不是变压器传递的负载电流,所以和次级绕组没有关系。

网友F:
GOOD

认真听课!

楼主:
次级绕组复位的FORWARD拓扑

网友D:
思路很好

将励磁能量搬到负载侧,比馈回源端更合理。
Q1关断后,幅边通过Q2的体二极管对C1充电,磁通回复Bm后,C1上的电压使Q1开启,C1对幅边放电,放电结速后,副边电流最大,自感电动势加在后级自驱BUCK电路。

网友B:
楼主好像对变压器结构和工艺不是很熟悉

如果变压器是理想的,根本不必用去磁绕组,变压器次级用桥式整流即可。

网友D:
re:maychang

正激磁芯复位,需要处理磁场储能有两部份,一是漏感的储能,只能在原边处理,楼主漏掉了这一部份;另一部分是励磁电感产生的,可以在原边处理,也可以在副边处理。

楼主:
回29楼

  如果变压器是理想的,激磁电感无穷大,激磁电流无穷小,用单二极管进行整流即可,根本用不到桥式整流。

楼主:
补充31楼

  因为是单端正激,初级只有一个开关,次级只用一只整流管即可,但次级电感没有二极管续流;如果次级用桥式整流,次级电感用桥式整流器里的两只二极管串联续流,实际效率比传统正激整流拓扑偏低,而且多出来的那只二极管会对变压器的复位电动势进行钳位,影响变压器复位(初级开关导通的占空比趋向无穷小)。

网友D:
不同意32楼意见

储能的辞放电动势越高,复位时间越短,复秒积一定哦...

楼主:
回28楼

  27楼这种线路有个缺陷:如果Q1开通的时刻VO1DS的电压没有降到直流供电母线的电平,变压器是有直流偏磁的;如果Q1不实现ZVS,C1两端的电压会有突变的情况,Q1、Q2将承受大的开关电流应力。

楼主:
回33楼

  正激变换是单端拓扑,不同于双端拓扑,次级电感续流时间相当于双端拓扑的死区时间。

楼主:
再回33楼

  除非DCM工作。

网友B:
变压器当然不是理想的,而且与理想模型相差相当大

开关电源变压器初级次级之间一般有抗电强度要求,例如医疗器械一般
要求工频交流4kV。这样初次级之间必须加绝缘,于是初次级之间漏感
就比较大,即使变压器次级用桥式整流,初级能量也无法全部传递到次
级,从而需要去磁绕组。
漏感最小的绕法是双线并绕。双线并绕并不要求两根线一样粗细,一根
粗一根细亦可,甚至可以是多股绞合线中取一股作为去磁绕组也是双线
并绕,双线并绕要求两绕组匝数相同,如果匝数不同则漏感增大。
后一图去磁绕组与主绕组匝数不同,漏感必大,仅此一条已足够否定该
方法。
前一图去磁绕组与主绕组匝数相同,故比后一图好。
但前一图仍可改进,方法是去磁绕组与主绕组分开,再将去磁绕组与二
极管位置对调,即去磁绕组一端接地而二极管接电源正。这样接的好处
是去磁绕组与主绕组各匝之间只有直流电压而没有交流电压,避免了双
线并绕两绕组之间分布电容(双线并绕的分布电容很大)的影响。

网友D:
re:

35楼,单端变换器,磁芯复位的时间可以安排得很长,只要能满足下次导通时复到Bm即可,这点大家都知道

36楼,CCM就不考滤伏秒积了吗?导通时,激磁电感储能增加多少,断闭期间便要辞放多少啊。

网友D:
钢好前几天画了个变压器的模型

楼主:
回38楼

  如果正激拓扑次级用桥式整流,初级开关关断期间次级续流电感工作在CCM状态,次级桥式整流的两个交流输入端几乎是等电位,如何满足伏秒平衡?

楼主:
补充40楼

网友D(2008-12-15):
为什么会是等电位呢?

Q关断时,原边励磁电流,反射到幅边,要满足与原边相同的安匝数,幅边需要辞放的励磁电流比BUCK感的电流要小得多。会以较小的电动势,与BUCK串联起来,为负载供电,减缓电感电流下降的斜率。

楼主:
回42楼

  你去实验再来说。

网友D:
不要把什么都理想化了,那就没得说...

但如果一定要说电感在CCM模式下,幅边就不能电流流过,那未免太迁强了。
流过D1、D4的电流只要大于D2、D3,则D1、D4上的压降肯定会大于D2、D3,只要有差别,便会有压差,根据KVL,幅边就会有电压,虽然这个电压比较小,但作用时间可以比较长...

楼主:
理想情况流过激磁电流的峰值

  实际情况是副边的激磁电流大于或等于输出电感电流时副边电动势摆脱整流桥的钳位。

网友C:
to PowerAnts

您在26楼的分析??

个人认为:
Q1关断后,Q2是导通的。

网友G(2009-06-30):
换9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