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输入范围的DC-DC求助

楼主(2008-11-16):
我想用一个 8-30V 直流输入,5V或3.3V输出,电流100mA左右的DC-DC芯片,主要是要求输入接的电容不能超过30nF ,输出时接的电容不能超过90uF,各位大侠谁能给推荐一款芯片,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输入接的电容不能超过30nF?

怕输入线短路?

楼主:
怕输入线短路?

主要是在本安电路中不允许大电容

楼主:
各位前辈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B:
对纹波没要求的话,一大堆

楼主:
只要输出纹波小就行

网友C:
可以用cuk变换器

CCM工作,把纹波系数弄小点,输入输出只需要很小的滤波电容

楼主:
可以用cuk变换器?

小弟是个初学者,cuk变换器?是个什么电路?能不能给个电路学习学习

网友D:
lt3502+电路可解决,

500tag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