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98的问题

楼主(2008-11-21):
 昨天用的3998输出10A的电流,工作了大概有10分钟,很正常!
今天做试验,发现3个3998中有2个的BE极还是被击穿了,其中还有1个的CB极也击穿了。
发热不是很大,
我想问题有这么几种可能:1。纹波电压对它的影响
                        (影响不是很大,示波器观察纹波不是很大)
                        2。BE极的偏置电压有问题,别人用的是3997,
                           偏置电压比我的高一些
                        3。购买的3998可能是翻新的片子,本身的质量有问题
                        4。PCB电路布置的不合理
                        5。最后一级的3个3998的工作点不合理
是3个3998并联使用的,反馈电路和前面的一样,怎么用一个电路来检测3998的工作性能?
另外有没有可以替代3998的芯片,要求是NPN型的,C极的电压有22V,E极能输出3A以上
的电流,功率大概能承受100W以上的,请推荐一个!
还有就是现在的3998电路输出的电流是10A,能工作一段时间,时间长了就要烧掉了,
每次都是并联的3个3998其中的1-2个的BE极首先被击穿,散热方面用的云母片和导热硅脂,
和风扇,应该不是散热的问题,我想~

楼主:
什么叫均流?

是不是如果用3个3998的话,每个3998的电流输入输出要均衡?

网友A(2013-01-20):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如果用3个3998的话,每个3998的电流输入输出要均衡?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