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下这个电路中的问题?

楼主(2008-11-24):
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反激电路,我在一台异常电源板上分析,发现是续流电路中的电容坏了,导致了异常现象的发生(异常现象为:输出5.2V波动异常厉害,4.2V~5.2V之间波动,正常应该为5.2V稳定输出),不过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电容坏了,会导致输出不稳定,好像这个续流电路对输出没什么影响吧!请指点!谢谢(补充一下:反馈电路是完全没问题的,偶可以确定)
电路图:

楼主:

高手们呢?请指点,谢谢了

网友A:
电容耐压不足,电阻过大

这电路是尖峰吸收作用,减弱变压器漏感引起的尖峰.
可以用更高耐压的电容试试
或用小点的电阻R8804.

楼主:

楼上的高手,请问是不是因为你说说的电容耐压不足,电阻过大而最终引起输出不稳定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