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DC-250VDC

楼主(2008-11-25):
我想做一个5V到250V升压型开关电源,但是很不幸没有这么大输出电压的集成芯片,自己用独立器件的话我没有太大把握,高手指教下!!先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A:
看功率大小了

几W可用反激,再大便用推挽或全桥逆变。如果对输出电压精度要求不是很严格,在原边取样便是了

楼主:
功率要求不高

输出电流几百毫安就行了。

网友B:
250V X 400mA = 100W, 100W / 5V = 20A

  我看难度相当大,功率要求很高。你哪来的5V这么标准的电压?几百毫安你以为很小?
  把你的具体要求搞清楚再发问题吧!

楼主:
搞错了

最大输出功率在毫瓦级别上,20-5V都行我只是说了个极限。

网友C:
Boost+倍压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