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频变压器如何打样

楼主(2008-11-25):
    小弟我第一次设计开关电源,其中的高频变压器和电感之类的磁性元件设计好了参数需要打样,可问了好多厂家都不愿意打样,要有单才打样,可我们在设计阶段怎么可能有单呢,请问大家应该去哪打样比较好啊?有愿意打样的厂家吗

网友A:
不愿意打样的厂不要理他

实在找不到厂家,那就自己动手做。材料(磁心骨架和铜线)可以向厂家要一点。

楼主:
不会吧,

自己做不要做死了

楼主:
有没有别的方法啊

网友B:
给钱啊。

给钱啊,只要给钱就帮你打的。

楼主:
有的厂家给钱也不干

网友C:
自己动手好.发图我帮你吧.PGEQ@21CN.COM

网友D:
自己绕,反正电源公司都有自己的绕线的

楼主:
我们不是电源公司

我们第一次做电源产品

网友E(2010-10-29):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境地,生产厂商没订单不愿意打样,研发阶段怎么有订单,还是要看公司实力

网友F:
与我联系.把参数发到jinbaidianzi@126.com.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