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2844电路,总烧MOS管

楼主(2008-11-26):
一个仪器电源烧坏了,IC为UC2844,我们修理后,图中Ⅰ总是发烫(我们使用的是IRFBE30),3分钟后就烧掉。图中Ⅱ我们用的是普通12V稳压管代替,图中Ⅲ我们从0.47欧--到9.4欧都试过,图中Ⅰ总是烧坏。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哪个品牌的2844?

楼主:
回楼上

MSC-UC2844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