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3.7V锂电池电压降到3.3V,用什么芯片好?

楼主(2008-11-27):
比较便宜并且效果好的。

网友A:
串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B:
LDO方式,最大电流300mA;(0.45元)

网友C:
采用电源管理芯片

采用电源管理芯片LM1117   此类芯片有多个型号,对应不同的电压,要注意  ,3.3V你可以选择LM1117-33      ,这个芯片便宜,几毛钱一个

网友D:
LM1117压降1伏多

网友E:
要看你要求的输出电流,功耗,压差,是否要使能端?

呵呵,要求比较多吧?

网友F:
选这类芯片需要注意的地方很多

锂电池的电压随着电量的消耗逐渐降低,所以要估计锂电池下降范围。如果简单的小电流应用,可以选MIC5207-3.3.如果要求效率的话,最好选择高效率的DCDC芯片,ON有一款NCP1521,好像可以输出600mA,可以看下满足需要不。价格也不贵。TI,MAXIM,LINEAR这类的芯片都有。根据需求选择即可...

网友G:
这种IC很多呀

如果你纹波要求很小的话,电流在300mA以下的话可试下精工的IC如;S-1112B33MC.这类IC压差小。

网友H(2010-05-06):
回复 网友C:

LM1117的电压降有1点几伏,3.7V加上去后只能输出2.7V左右,所以您指点错了哦。

网友I:
0.4V?
就串个二极管吧!

网友J:
二极管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