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用两个电源模块同时产生正负电源

楼主(2008-11-28):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

前提是反接的那个,需要是隔离型的

楼主:
谢谢。那么这个公共地的电流是怎么流的呢?

流入GND的电流会不会流向那个反接的电源?

网友A:
服了U

去看看基尔霍夫定理之节点电流

网友B: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只是在连接的时候要注意一些问题

楼主:
什么问题,能讲讲么?

网友C:
我想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隔离”了

楼主:
谢谢

你是说在板子上的隔离还是变压器上的?

网友D(2009-05-14):
隔离

楼主,这方案可行吗?有实验过吗?我也想这样用.你试过的话,就给个建议,谢谢!
PowerAnts,对于简单的应用,我在反接电源的正极串一个二极管可以实现隔离的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