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8-11-29):
采用FSQ211单管自激式开关电源,在负载小的时候工作正常,但当电流变大时电压下降的历害,并导致复位现象。请问是不是变压器的原因啊

网友A:
初级电感量过大

单管自激,基本是工作在反激状态,并且是电流临界模式,与断流模式相似,变换器能提供给负载的能量,由占空比及初级电感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