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稳压器的低级问题

楼主(2008-12-07):
我想确认一下常用的稳压器,例如:7805 7810等,它们输入端的电压是属于模拟电压还是数字电压(电压来自开关电源或者电池),输出端是模拟还是数字电压?他们的接地端是模拟接地还是数字接地??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这些概念谁交你的:

模拟电压,数字电压?
模拟地,数字地就像那鸳鸯火锅,你可以用鸳鸯火锅也可以用普通火锅,就像有些MCU有模拟地数字地(鸳鸯锅),有些MCU的模拟地数字地都是一个(普通锅),话说回来吃火锅要尽兴还是该要鸳鸯锅,那么MCU的AD要达到好的性能必定是要分模拟地和数字地的,而且这两个地最终还是物理相连的,就像鸳鸯锅其实就是一个锅分成两下。

网友A:
这些概念谁教你的:

模拟电压,数字电压?
模拟地,数字地就像那鸳鸯火锅,你可以用鸳鸯火锅也可以用普通火锅,就像有些MCU有模拟地数字地(鸳鸯锅),有些MCU的模拟地数字地都是一个(普通锅),话说回来吃火锅要尽兴还是该要鸳鸯锅,那么MCU的AD要达到好的性能必定是要分模拟地和数字地的,而且这两个地最终还是物理相连的,就像鸳鸯锅其实就是一个锅分成两下。

网友B:
这不是模拟和数字的问题,是概念的问题

网友C:
概念混淆

你说的是电源芯片,没有模拟和数字之分,它能提供给芯片必要的电压和电流,而所谓的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他们也需要电源来提供,两种之间没有太多的联系。